[原创] encounter8.1 how can extractRC藕合电容

楼主(2011-06-07):
encounter8.1 使用extractRC怎么抽不出net  与 net 之间的藕合电容,没办法做si分析?
setExtractMode -detail这个选项啊,使用的是CTE  工具在做si分析的时候老是报没有藕合电容
然后就error 停止了?

网友:
setExtractMode  -coupled true
设定好之后,先用getExtractMode看看,再extractRC

网友(2011-08-05):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个设置的默认是false,改成true后有什么影响啊?一般在哪种情况下才设成tru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