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xilinx xilkernel系统生成web server问题

楼主(2011-06-07):
现在按照一本FPGA课本上一个例子,做基于xilkernel系统的web server。Web server部分基本已经搭建好,但是最后系统调试部分出现问题。

        由于.elf文件太大,我把一部分.elf文件放入到dram中。

        到调试部分,首先将bootloop生成的.bit文件通过jtag线下载到板子上,然后在debug->launch XMD中将executable.elf文件dow到板子上。

        做了这些以后,都没有错误。但超级终端始终没有显示。请问下大牛,这是什么原因啊?注:超级终端是好的。谢谢!

网友:
可能性很多,但首先得保证两点:
硬件是好的
程序的功能是ok的

前者可通过小程序验证,后者可通过前仿真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是好的,我已经拿一些程序跑过,硬件是正确的。
对于软件部分,我用自带的测试程序去跑还是在超级终端里显示不了。
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
xkernel用的人好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