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指点DC产生的面积报告啊

楼主(2011-06-08):
Report : area
Design : SMS4
Version: B-2008.09
Date   : Tue May 24 10:17:00 2011
****************************************
Library(s) Used:
    cb13fs120_tsmc_max (File: /home/student/program/dc0809/libraries/syn/sc_max.db)
Number of ports:              262
Number of nets:              4871
Number of cells:             4027
Number of references:          48
Combinational area:       12665.000000
Noncombinational area:    11238.000000
Net Interconnect area:    5241.905122
Total cell area:          23903.000000
Total area:               29144.905122

请问这个设计的面积是多少呢 以total area 的面积为准吗?
那面积的单位又是多少呢?
就要答辩了,谢谢大家提供帮助啊

用到的库的资料见附件~ lib .doc (41.3 KB , 下载次数: 66 )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这个只是dc预估的,物理实现后应该浮增不少于20%吧。
total area 吧,只是根据net sum起来的,加了一些net line ,物理综合要加入不少buffer/inv等呢。
单位是um2

网友:
单位不一定就是um2哦。
lib文件,我见过不少奇奇怪怪的面积单位。保险的做法是在lib里面找一个2输入的X1的nand单元,看它的面积是多少,再去相应的lef文件里找同样的cell,看它的物理长和宽,比较两者的面积后,再判断 area report里面的数字的单位

我觉得你论文里应该说,综合出来的instance的面积是xxxxx,(用total cell area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位要是um2的话 那Total area:               29144.905122
这个数据也太小了吧

网友:
是大还是小取决于你的设计和使用什么样的库,到底合理不合理只有你自己知道,没得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好 谢谢啦
感觉你懂得好多,专门研究这个的?

网友:
出卖手艺混饭吃的

网友:
sorry,套不出来了,mm也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呀,大体也应该在厘米级别才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在lib里面找一个2输入的X1的nand单元,看它的面积是多少,再去相应的lef文件里找同样的cell,看它的物理长和宽,比较两者的面积后,再判断 area report里面的数字的单位
我的lib信息也传上了,帮了看看,怎么计算呢?我选用的线载模式是35000的。谢谢啦哈

网友:
你只有4000个cell,厘米级是不可能的。你什么工艺?
90nm工艺厘米级要千万门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艺库文件用的是sc_max.db,属于cb13fs120_tsmc_max的库,应该是0.13um的工艺
这个不知道怎么计算啊,不可能很小或很大啊,我同学产生的数据跟我的也差不多大,
希望能再得到你的解答哦

网友:
帮不了
1)你的report library里面没有cell area信息
2)我说过,还要有lef才能比较

网友:
你注意看看你的报告,组合逻辑和非组合逻辑的数字非常整齐。这点是有问题的。
    通常我们知道,130nm的std cell高度为3.2-3.6. 65nm为1.4-1.8. 都是有小数点的。所以很难出来这么整齐的数字。所以你应该回去查查看你的Lib里面的stand cell中 area那项。如果我猜才没错的话,这些数字
应该也都是整数,如果是的话,那么,代表他其实是一个unit的整数倍,这个unit应该在你的Lib里面有标识。
乘上那个Unit才是你的真实的面积。线的面积你要剪掉,是假的。估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我的库信息中查了,没胡找到stand cell 这一项啊
我把我的库信息也上传了,帮我看看吧~
好像里面只有线载模型对应的面积值 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截的不完整啊,只有wire load model,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已经是我生成的库的全部信息了,脚本用的是这条命令:
redirect -file lib.rpt {report_lib cb13fs120_tsmc_max}
要显示您说的全的库的信息,要用什么命令呢?
谢谢啊

网友:
用vi打开*.lib文件,看看吧。report不准的。很多信息都没出来。

网友(2014-11-13):
回复 网友B:
涛哥我的lib文件某个cell信息如下:

ell(HDR_AD1_1) {
  area :  10.36000 ;
  cell_footprint : IHCF_HDR_AD1 ;

    leakage_power() {
      related_pg_pin : "VDD" ;
      when : "!A&!B&!CI" ;
      value : "0.0032845" ;
    }

lef里对应的cell信息如下:

MACRO HDR_AD1_1
    CLASS CORE ;
    FOREIGN HDR_AD1_1 0 0 ;
    ORIGIN 0.000 0.000 ;
    SIZE 7.400 BY 1.400 ;
    SYMMETRY X Y ;
    SITE CoreSite ;
    PIN A
        DIRECTION INPUT ;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GATEAREA 0.077  LAYER M1  ;
        PORT
        LAYER M1 ;
        RECT  7.050 0.555 7.165 0.790 ;
        RECT  4.810 1.050 7.095 1.140 ;
        RECT  6.990 0.650 7.095 1.140 ;

想问下
(1) lef中的cell的长和宽就是 size 和 by后面的值得吗?
(2) 7.4*1.4=10.36(lib中的area)  那么是不是就说明我的cell的area单位是 um2

多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忘问了(3) lef中后面的 rect 指的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有那么多 rect
多谢啦

网友(2015-08-14):
回复 网友D:

    同问啊  我用的是SMIC.13   想知道我ICC里面的单位是啥子。。

网友E(2016-12-29):
有三种面积的表示的方法,一种是以一个二输入的与非门综合后的面积为单位1,第二种是以一定晶体管的数目为1,第三种是以我们通常的一平方微米为单位1 ,可以先综合出一个二进制的与非门,如果结果是1,那么就是以第一种方法算的,若为4,则是第二种方法,若为其他,则是第三种

网友(2017-03-28):
回复 网友D:
帅哥, LEF file 中这个是怎么出来的.有什么option 吗?

ANTENNAMODEL OXIDE1 ;
        ANTENNAGATEAREA 0.077  LAYER M1 .

网友(2017-07-28):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2019-04-27):
引用 网友E:
有三种面积的表示的方法,一种是以一个二输入的与非门综合后的面积为单位1,第二种是以一定晶体管的数目为1 ...

谢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