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精度振荡器电路求助

楼主(2011-06-08):
最近任务要做一个振荡器,精度在15%以内,并且无trimming,希望大侠们给点建议,能给个架构就最好了。我查了好几天资料也没找到合适的,非常着急啊。。。

网友:
RC振荡器不trim很难做到,除了靠稳定的工艺保证外,别无他法!还是说服你的老板加Trim才是正道!

楼主:
谢谢关注,这个是打算用在DCDC里的,一般方案都是用恒定电流对电容充放电的张弛振荡器,有没有什么新颖的提高精度的方法呢?

网友:
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Power Averaging Feedback Using a Reference Proportional to Supply Voltage
一篇日本人写的,看看有用没?

网友:
RC振荡器不trim很难做到,除了靠稳定的工艺保证外,别无他法!还是说服你的老板加Trim才是正道!
引用 网友A:
[/quo

顶这个,建议做trim,否则在高低温情况下,偏到什么程度,很难说!!

网友:
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要加trimming.因为现在的工艺保证都是RC各有20%的偏差。好一点的能做个R15%C5%的。如果你的R用外接的就没有问题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下来看看

网友(2011-11-09):
恒定电流的张弛振荡器精度做不到15%以内吗???频率多大啊?

网友:
实际工艺中电阻的精度不会差到20%,我上一个项目做出来的电阻偏差最大也就在5%不到,具体可以查工艺厂提供的pcm参数,做个统计出来,就有底了

网友:
这个讨论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改变下温度,然后再多测几篇试一试,5%的精度还没听说哪个foundry能保证

网友:
是的,无源器件首先是本身的值就容易偏,加上温度,电压的变化,差距比较大的。建议外接。

网友:
只要频率不高,无triming15%的精度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2012-09-03):
15%的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R C 都外接  应该还是刚刚可以的

网友(2012-10-20):
相关的paper还是太少啊

网友:
看看这个能用不?报道数据看着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实际工艺中电阻的精度不会差到20%,我上一个项目做出来的电阻偏差最大也就在5%不到,具体可以查工艺厂提供的pcm参数,做个统计出来,就有底了

=> 其實一般用HR 約 5%  by lot ..
但是 代工廠是很寬的 20%. 那天飄到 15% , 代工廠會沒事但你 yield loss 很高.

再來看  Cap    mos cap or PIP 都會有差,
5+ 5 => 10% ,
untrim  15% 可達到, 但量產要考慮風險.. 建議留FUSE ,  但是可不TRIM
萬一那天YIELD LOSS 了至少還能救.

网友:
所指数据是worst case, 最坏情况的数据,在最坏情况也能确保成品率的设计。如果不怕成品率,只要把温度和电压影响补偿得好,就可以“做出”非常准的频率----当然也可以这么讲,但运气不好时那些不合格部分只好自己去处理了。

网友:
是否有相关calibration的paper可以达到高精度的OSC?

网友:
google 一下就有paper , 但是 paper 東西都是 shuttle . 大家都念過研究所應該都知道
很多PAPER 是畢業用. 有可能一片萬顆die ,  probe station 去量幾千顆嗎??
業界真的流片量產拿一片wafer 10000pcs/wafer , 一個月賣幾百K ~KK ,
CP tester 一次量全部 die 會產生 data log ,  會有專門人去分析 low yield .
出來量都是百萬,  其實大家別忘記還有 monte carlo ,
monte carlo 會去 sweep process 會比 wrost case 還差, 光是 5 corner model 過跟本只是剛好,
量產還是會發生 YIELD LOSS , 除了 tsmc 其他家控制能力都還不還不夠好,
至於代工廠去看 wat 跟本範圍很寬, 何況 wat  20/0.3..

你實際mos 可能 1/5  , 20/10 .. 一堆, 你能保證 1/15  long channel model 會準??
其實目前PROCESS 都是偏 short channel device , 高壓如 20v  40v  LDMOS ,
level 66 會比 L49 好, 但是後來高壓MODEL 跟本是另標準,
最好方式是 logic => logic model
analog Low vol => use analog
high volt  用高壓 model .

网友(2016-08-08):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非常好,给你一个迟到的赞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支持。。。

网友(2017-05-09):
实际工艺中电阻的精度不会差到20%,我上一个项目做出来的电阻偏差最大也就在5%不到,具体可以查工艺厂提供的 ...
引用 网友C:

   张口就来?

网友(2018-05-13):
并且无trimming

网友(2020-11-13):
RC振荡器 trimming 学习了

网友(2021-04-30):
不加trim能行??

网友(2024-03-06):
用恒流源对电容充放电做,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