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在FPGA跑微处理器的问题

楼主(2011-06-08):
问题是这样的:
我把一个微处理器核下载到FPGA中,用FPGA板子上的flash做为微处理器程序运行的flash,问题是原来微处理器用的flash(AMD)和FPGA上的flash(intel)不一样,对其擦除和编程写入的命令字也就不一样。然后再通过原来微处理器用的编程器把应用程序下载到FPGA的flash中,感觉行不通,因为对flash的擦除和编程都是编程器自动写入的。这个问题咋个解决呢,有其他方法下载微处理器编程产生的.hex文件到FPGA板上的flash中吗?望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怎么烧写FLASH 的问题。
建议看看对应的数据手册  自己编程构造烧写时序烧写FLASH

网友:
把手册看看  改下接口  让处理器烧写flash吧

网友(2011-07-27):
刚刚接触这个玩意儿

网友:
我觉得应该也是烧写flash的问题

网友:
在FPGA的微处理器上做一个类似bootloader的东西,处理器启动后先执行bootloader的程序,通过串口什么的下载程序到flash中去,然后再在flash中执行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gyixia

网友:
如果你的处理器是固定的,不能改动,那么你就必须再做一个接口,控制flash的烧写。

楼主:
找到一种简单的方法,将微处理器的.hex转化为.coe 然后用FPGA中的块ROM作为FLASH使用,一样的可以运行
感谢大家的发言

网友:
rom做flash使用?每次更新软件程序岂不是很麻烦?如果flash容易操作还是操作flash的好,而且容量很大。另外,可以把rom里面放一个简单的bootloader,这样就方便多了。我一般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