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跨时钟域问题

楼主(2011-06-08):
想问下,在verilog里面要是采用不同频率的时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
如果是单bit的话:
1)慢时钟域的信号被快时钟域采,只需加两个快时钟域的DFF即可,消除亚稳态;
2)反之,需要建立握手电路;
3)如果式样能保证的话,不处理也可;
多bit的话:一般需要使能信号,以确保多bit同时稳定后再用;
也可以考虑FIFO

网友:
二楼的回答很简洁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