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谁做过全集成的charge pump?

楼主(2011-06-08):
有无好的方法有效的节省电容呢?

网友:
使用直接通路和积分通路两路滤波器,并采用那个开关电容等效电阻,可以减少滤波器电容
此外,深亚微米cmos用mos电容和mom电容可以减少面积

楼主:
你说的是,使用有源电路电流传输器实现电容倍增的浮地电容倍增方法吗?
不太明白你的方法,向你学习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我可以在MOS电容的正上端同时使用MIM电容吗,这样节省面积?
可以的话,留个联系方式,讨论一下,谢谢!

楼主:
电容两端浮地的,谁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2011-07-20):
在MOS电容的正上端同时使用MIM电容,是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