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中 project navigator 中的资源占用情况?

楼主(2011-06-09):
quartus 中 project navigator 中的资源占用情况? 为什么每个资源占用后面都带一个括号。比如我想看 占用了多少个ALM,有时候显示4(0),括号中的数值和外面的值分别代表什么?

谢谢!

网友:
你的设计一般是分层次进行的,括号外面包括整个的资源,括号里面指当前模块的资源,里面为0 ,可能是这一层模块只是例化其它模块,例如顶层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困惑了一段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