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soft Designer help

楼主(2011-06-09):
hi dears...
we can trusted to the designed structure with Ansoft Designer?
i have designed a leaky wave antenna with CRLH and i want to build it with copper..
is my simulation in ansoft designer reliable ?

网友:
可以,现在Designer6中已经有有限元法求解,任何频段都可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you say that i can to build it?becuse my firend said that you should simulate your antenna in HFSS..
i want to know ansoft designeer is sufficent or i should again simulate it in hf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Designer作天线仿真速度比HFSS快,毕竟矩量法求解嘛,可以得到近似参数,但就仿真的精度而言,最终还是要在HFSS里建模优化的,如果你仿真天线阵的话,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