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使用laker导出subblock lef 给top-level P&R 用的吗?

楼主(2011-06-09):
一个hierarchical design, 每个sub-block单独P&R, 然后在top-level整合,关于每个sub-block的LEF问题, 请问各位大大是如何得到的?

Laker 好像可以导出 lef, 有没有大大这样用过啊?

网友:
可以的,先由layout view生称abstract view,在从abstract view抽出lef文件。

楼主:
大大, 您说的是Laker吗? 貌似 File -> Export ->LEF 就可以出LEF了, 还需要Abstract view什么的吗?

网友:
大大, 您说的是Laker吗? 貌似 File -> Export ->LEF 就可以出LEF了, 还需要Abstract view什么的吗?
引用 楼主:

    你有生成吗?确认生成的lef是对的吗?
我一年前用过laker,就是先abstract然后File -> Export ->LEF ,现在难道laker把abstract省了?应该不会吧!

网友:
太麻烦了吧,  如果是PR的flow,
ICC 生成fram view
encounter 生成lef view

关layout 啥事情, 没必要把laker gds扯进来吧,

楼主:
你有生成吗?确认生成的lef是对的吗?
我一年前用过laker,就是先abstract然后File -> Export - ...
引用 网友A:

大大,我的意思是先stream in gds,然后 File -> Export -> LEF。 您所说的Abstract在哪里完成啊? 您能说具体点吗? 呵呵

网友(2018-06-23):
還是弄不太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