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Calibre + Spectre 后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使用calibre中提取的“cell.pex.netlist”以及相关的两个寄生参数文件进行后仿真,仿真中出现的问题是:
两个对称的cascade支路的结点电压不再对称,导致输出差分信号和共模信号都出现了异常。
经查看,发现是pmos共源共栅器件的源极电压不对称造成,如下图所示,A点和B点的电压相差了1mV!
然而实际版图的布局和走线都是非常对称的。

向大家求解。

网友:
把VDD的label放在中间,另外,看下提取出的netlist,p1 p2 p3 p4是否真的和原理图一样的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建议我仔细对比了后仿的电路网表和寄生参数的网表,器件的尺寸是完全匹配的,只是结点A和B的寄生电阻和电容的大小有些不同。
A点的寄生总电阻值比B点的大了0.5ohm左右,但是如此小的电阻应该不会产生1mV这么大的误差。确实很奇怪。

网友:
等待高人!

网友:
那你在原理图的A点加上0.5ohm的电阻跑下看看结果。另外,这个电路很容易画成完全对称的,这样应该寄生都一样,你为啥会不一样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啊,共模点输出偏差很大一个600+mv 一个200+mv,看了两个支路的电流相差不到0.5uA,而且版图应该是对称的,每个节点寄生电阻都相差非常小可能只有零点几欧姆,等待高人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二楼hardmany的回复很有用,版图上电源和地的label要放正中间保证完全对称,另外建议检查一下你的输入对管是否也是完全的共质心对称。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新将版图布局了一下 后仿就正常了。请问这个跟label有没有放在中间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2011-07-12):
label不放正中间电源和地的阻抗就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