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HDL库的问题!

楼主(2011-06-09):
library lpm;
use lpm.lpm_components.ALL;

调用LPM库有什么用,怎样调用库里的东西?

网友:
这个是调用altera的库吧。
因为你要用到那些altera定义好的原型或者ip core,VHDL 又不知道你用的这个东西在哪里,所以你要把这个库包含进来,否则编译的时候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么如果我想调用一个16*8的ram,该怎样写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