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clock tree spec

楼主(2011-06-09):
用encounter 做clock 综合自动产生Clock.ctstch文件。

发现sdc里面create_generated_clock语句对应生成的throughpin在每个ClockRootPin下都是一样的。

这里请问是不是create_generated_clock一定要对应一个ThroughPin在Clock.ctstch文件中??

对于上面提到的ThroughPin在每个ClockRootPIN下面都相同的情况是否是正常的?

如果不正常该如何修改?

谢谢!

网友:
属正常情况。可以不用修改。不影响分析。
你会发现有些ClockRootPIN往下trace,根本就不会经过ThroughPin。呵呵。这时你可以选择删除。

楼主:
谢楼上回复!
如果不影响,那为什么会出现呢?
而且有时候该有的还没有哦!

网友:
encounter自己找到的through pin有时并不可靠
我的做法是把所有through pin都检查一遍,不需要的去掉,少了的加进去。把所有的through pin都写在一起,然后贴到每个clock tree下面。即使在一个clock root 下找不到所有的through pin也不会出错

楼主:
多谢陈岛主!

网友(2012-03-29):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ICC中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