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模混合芯片的floorplan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11-06-09):
大家好,关于floorplan,有如下几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解决,谢谢各位了。
1).floorplan的目标是什么?
2).floorplan过程中的什么因素能够影响到floorplan目标的质量?
3).什么方法可以提高floorplan的质量(就是floorplan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问题太大,够写一篇论文的了。我捡一个最容易的回答:
1)floorplan的目标是让设计最后达到tape out的所有要求,满足系统设计的要求,并且尽量把die做小。
这可能跟没讲一样,是的,这只是一个概括总结,到底tape out的要求有哪些?系统设计的要求是什么,又是一大堆话,只好此处省略500字。。。

网友:
祝贺陈涛荣升版主啊,哈哈,是不是变成版主速度还是一样慢,还是一样要写验证码。

我这里说说后面两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太宽泛,楼主需要锻炼一下问问题的技巧。
2)floorplan目标的质量其实就是floorplan对PR过程的影响,是阻碍了还是顺畅了。影响主要从routing和timing来归纳。所以floorplan中macro的位置和朝向,macro之间的间距,macro的整体组合,重要模拟模块的布局以及需要手工的布线是否预留通道,是否有足够margin,其实因素蛮多的。
3)提高floorplan的质量首先就是努力的重新做,在重新做的过程中仔细对比差别,了解工具的脾气,有了经验之后自然就会得到质量好的东西了。一言难尽,一切尽在折腾中。

网友:
问题我是答不清楚啦。太泛了。。哈哈。说一点感受,数模混合的芯片在floorplan时,需要注意电源Pads的规划。

楼主:
对不起各位啊,题目有点宽了,我也是因为现在要做floorplan,但是,发现这东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想一次性照顾到每个方面,真的很难,所以,才发帖子咨询各位,有没有一个总结性的材料。
不好意思,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你问的这么宽泛,我也回答的宽泛些吧
1)整体的FP的目标,更好地实现系统级的要求,满足相关设计约束和加工要求
2)其实是1的解释,信号的系统流向,数模模块间电源间的相关要求,IP的硬性距离要求,走线通道的要求等等……
3)多和系统工程师交流,多和前端人员交流,多看相关设计资料,该满足的硬性设计要求一定要满足,多测试,多试验

探讨的建议有漏洞,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很精辟,攒一个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详见附录

网友(2013-07-31):
这个问题真心无解,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14-10-31):
回复 网友B:

   电源pads对floorplan有什么影响,能仔细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指电源Pads的分布,模拟部分对电源要求比较高,一般都是靠近其电源摆放。所以模拟电源Pads摆放在哪里,基本就确定了那个模拟部分在芯片中的位置。   说这点是因为在讨论floorplan时,经常关注并提到的是,设计中各个模块之间的联系,联系紧密的模块在Floorplan中要摆在一起,减少走线的拥塞之类的。这些思路都是基于设计内部出发来考虑floorplan。讨论多了,就成了很基本的内容,没新意啦。呵呵。所以我就想说点别的东东。
   做数模混合芯片时,我经常会遇到来自芯片管脚方面的限制。一个产品在立项初期基本就决定了产品的封装,管脚个数上的限制,模拟管脚如何分配,如果Pads分配不当的话,会出现这样一种布局,在一大片数字区域中,不得不划出一个区域来摆模拟模块,原本摆一块的数字模块就必须分开来,直接的连线,因为模拟模块的阻挡,必须绕线,增加了拥塞。
   所以对于数模混合中,模拟部分的布局,其电源Pads的布局很关键。
   对于Floorplan,我把它分成三部分,IO Floorplan, core Floorplan, power Floorplan。对于重点IO的Floorplan,像模拟电源,必须是在设计初期就要确定下来的。
   一家之言,欢迎拍砖。

网友(2015-02-09):
问题真是挺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loorplan是前端和后端沟通的桥梁。更多的偏向需要了解前端。做floorplan的人是项目的几大核心之一了(spec/架构/验证/版图),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去工作。

网友(2024-04-28):
对问题1总结来说就是 for best P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