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的spectre仿真了下PZ(极点零点),结果看不懂啊,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09):
仿真PZ得出的极点零点,为什么有实部和虚部,而且还有些极点的虚部是互补的,请教高手实部和虚部是什么意思。看极点零点的频率是看实部还是虚部。

网友:
看图形 很清晰的

楼主:
但是要设计补偿的话最好可以计算一下吧。如果虚部为0,实部取绝对值就是极点位置,如果虚部不为0,那极点位置怎么定?

楼主:
虚部不为0,也就是在求解特征解的时候有虚根,在波特图中怎么处理的?

网友:
直接求模吧,个人理解!另外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把s换成jw之后再求频率的

网友:
没用过PZ,路过等达人学习

网友(2012-08-07):
希望高手现身!再问PZ分析用的多吗在设计上?

网友(2015-05-05):
虚部和实部是怎么样换算成频率f的?

网友(2017-07-07):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下你的pz分析怎么设置的啊,我仿真出来就只有一个零点没有极点,这不合理啊,期待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2017-08-10):
如何设置pz,谢谢

网友(2019-07-18):
我也有同样疑问,希望高手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