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端LNA

楼主(2011-06-09):
请问一个基本的单端LNA的输出已经被拉到电源电压(比如是3.3V)的,那我的输出怎么拉下来呢

楼主:
而且这个LNA的瞬态仿真的输出波形显示的放大倍数只有两三倍,请问怎么回事儿呢?

网友:
电感L2和L1取值多少

楼主:
L1=0.5nH, L2=300nH

网友:
回复 网友A:

    L2取这么大莫非频率很低,
输出一般在L0上串电阻,否则q值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