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bandgap 问题 - Die-toDie 偏差的原因

楼主(2011-06-09):
LDO 流片出来,同一 Wafer 上的 Die-to-Die差异可以达到设计指标的 10 %,有些什么原因呢?关键的是哪个呢?

如果是运放失调,Mask既然一样,做出来的失调也会一样呀。

网友:
一般而言,CMOS运放的主要失调是由随机失调引起的

网友:
一个wafer不同区域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啊,当然存在die to die的失调了

楼主:
    我以为运放失调是管子尺寸的制造差异呀(书上这么讲的),光罩做好之后,同一个Wafer的管子制造差异就不会太大了。那随机失调是什么引起的,请解释一下。

楼主:
一个wafer不同区域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啊,当然存在die to die的失调了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工艺偏差不会导致LDO输出太大差异。电阻是比例的,对称版图设计之后,即使偏也影响甚小;MOS管Corner影响不大;三极管影响算比较大些,但是远不到 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和电阻即使在layout上画的完全匹配,由于工艺的影响,也会存在随机误差,一般来说是和MOS及电阻的尺寸成反比,如果你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种随机误差,我觉得出现10%的偏差也是有可能的。不知道你采用的工艺是否提供蒙特卡洛分析需要的模型,没有的话可以手工计算一下运放offset。
    MOS跑过corner不代表就是OK的,corner考虑的是所有的管子的性能朝一个方向产生偏移,但是没有考虑到MOS,电阻之间匹配的问题。

网友:
运放的失配差的话,CMOS的bandgap做出来偏差个8%也不是不可能,可以根据CMOS运放的失配公式以及工艺表看看这个运放的3 sigma偏差是多少

楼主:
回复  KeepEasy

      MOS和电阻即使在layout上画的完全匹配,由于工艺的影响,也会存在随机误差,一般 ...
引用 网友A:

    LDO中的MOS管少,大家集中在很小的面积里,这些个管子之间的工艺Corner相差无几,我觉得同一个 Die上的管子可以按照同一Corner来看待。

    此外,在光罩版(MASK)制好后,尺寸不匹配就基本固定了,不随机了,只有不同 Die 之间的工艺角不同。
    而且,同一个 Wafer 的工艺角,根据 Foundry 的测试,其偏差不大。

楼主:
运放的失配差的话,CMOS的bandgap做出来偏差个8%也不是不可能,可以根据CMOS运放的失配公式以及工艺表看看这 ...
引用 网友C:

    光罩版(MASK)制好后,尺寸不匹配就基本固定了,如果运放失配,那么同一个 Wafer 上的所有 Die 的管子尺寸和电阻失配程度都差不多(因为 MASK 固定了),那么最终的电压差异又从何而来?想不通

网友:
你跑下蒙特卡洛分析就知道你的分布啦~
bandgap中心值的分布和LDO offset的分布

网友:
运放offset如何计算?
MC没model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掩模板确定了,但是光刻到wafer上也会造成尺寸的随机误差,尺寸比较小的话这种误差可能是比较大的。还有同一wafer上不同地方的MOS和电阻的掺杂浓度也会不一样啊,MOS的特性,电阻的阻值自然就不一样了。offset的计算,版上搜一下,或者RAZAVI, SANSEN的书上都有讲的

网友:
    应该说用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饺子会一样吗

网友:
什么是 die to die 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经典

网友:
die to die偏差10%是有可能的啊,如果没有跑蒙特卡洛分析,fountry只保证3个sigma的偏差

网友:
掩模板是保证在哪里做操作(注入、扩散、光刻),但这些步骤都会带来误差,注入的粒子束不一样,光刻的尺寸不一样等等。

网友:
楼上说的对。offset这东西很难搞。如果出来偏差大。要仔细看分布情况。如果是双峰分布,很有可能有硬伤。比如设计失误或者工艺错误。这些问题好找原因,好坏片子对比就可以分析出来。如果是正态分布,就是偏差大,不好整。基本可以定义为失调引起的重点部分一点点分析才行

网友:
首先确认BG的分布,然后再看环路增益和失调,多半是BG的问题,LS很多意见值得参考,多测多分析,自然清晰。工艺模型支持,跑monte carlo!

网友:
如此大的差异,不太可能是mismatch ,怀疑是不是有mos 不在饱和区阿?!或者版图有错?!

网友(2013-07-19):
楼主哪里去鸟?到底是咋回事呢?有结论没?我觉到10%的偏差也ok了,一般的spec不是都是要求10%的偏差吗?譬如3.3+-10%嘛

网友:
要是MASK一定,尺寸不匹配就一定,那就太好了。。。设计就容易多了。。。

网友:
现在的工艺,只要尺寸不是太小,尺寸控制还是比较精确。
mismatch的主要来源还是参杂等引起的vth不同。BG比较敏感,因为失配最后被加倍了(R2/R1)。
BG的运放或关键镜像管尺寸必须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意楼上!

网友:
差的工艺可能偏差很大

网友(2013-11-27):
楼主弃楼了?还等楼主给个说法

网友:
这个部分取决于工艺,部分取决与设计者。做的挺差的

楼主(2014-06-30):
回复 网友F:

后来的改动是这样的,把三极管的电流从1mA 改到 100uA,重新流片,die to die 离散性从 10% 减小到 5%,原因我不知道????

网友:
可从三极管的特性入手,不同电流三极管的特性有差别,可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三极管电流用的上1mA或者100uA吗? 个人感觉这个三极管电流一般都在几uA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记错了,是从 200u 改成 20u,可能还是电阻影响 die-to-die 偏差吧

网友:
怀疑是电路设计有问题,你确认每个管子都在饱和区(在各种极端情况下)?

网友:
nmos來說的話gm要很大=> W/L要大
pmos           gm要很小=> W/L 要小
如果一來mismatch才會小
這個架構在tsmc 0.13um製程電流可設計在5uA以下沒問題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H:

   依過往的經驗都是1u~2uA,5uA還是大了一點。

网友:
回复  hvpower

记错了,是从 200u 改成 20u,可能还是电阻影响 die-to-die 偏差吧
引用 网友B:

   我设计2A的LDO,整个芯片的静态电流也不到100uA,想不到你一个BG三极管就给200uA,这样的产品有市场吗???

网友:
最大可能是VBG偏差太大,VBG是否采用啦运放?如果有,仔细考虑如何减小offset

网友:
也可能是工艺问题

网友:
10%很正常啊,已经不错了

网友(2014-08-11):
應該是OP的offset造成的吧, chopper應該可以改善

网友:
wafer上位置不同,性能当然有差异
差这么多,电路本身的offset大,跑monte_carlo

网友(2015-05-29):
回复 网友A:

同一wafer,die to die 一般偏差多大,同一批次的,die to die 或者wafer to wafer 偏差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个是完全看工艺的,你可以试试把你的OP的几个重要的MOS管,L的size增大5%或者降低5%试试。
    一般如果你用了最小L, 在40nm工艺,差个4nm很有可能,即便同一片wafer上。

网友:
offset太大以及layout沒有match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