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rf model与analog model的区别

楼主(2011-06-09):
如题,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rf model、mixed_signal model 以及analog model的区别?对于TSMC,其MC数据差别大吗?谢谢!

网友(2012-02-07):
不同工艺会有很大差别!!!

网友:
RF的模型复杂一些,ANALOG的模型相对简单一些。不过在工艺上两者是兼容的。
RF 的NMOS 一般会坐在DNW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