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clock skew

楼主(2011-06-09):
请问大侠们:
encounter 做好clock tree 综合后,看clock_report 中clock.reprot 各项参数都基本符合要求,其中trig fall rise skew 和max delay min delay也都OK。但是用repro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命令查看,有几个skew的报告,而且还挺大。

所以请问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

网友:
把report_clock_timing里面报的skew,同clock.report中相同的pah比较,看看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