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clock tree

楼主(2011-06-09):
看了很多遍encounter help文档,但是对于clock tree综合还是感觉不透。
就是感觉除了自动综合外,手动干预的太少,而且效果也不好。
请大侠指点一条明路吧!

网友:
能说说手动干预,你采用的方法是哪些呢?

楼主:
就是调整buffer list  个数 delay值大小指定等等

网友:
   做clock tree, 首先要对该芯片时钟树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要大概规划一下,你想让工具做成什么样的。对latency和skew自己有个把握。
包括dft下时钟该怎么和fun下复用。
   cts control file不过是为了实现你的目标的手段而已,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去设了很多参数。好比某一个时钟,latency是否有异常,
是否可以更短,为什么长了。要在Latency和skew中寻找一下平衡。
   时钟树做好,芯片就差不多完成1半了,这个反而是最难得了。

楼主:
楼上说的甚是啊!
理解设计才是解决问题胡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