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onstant Gm电路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6-09):
大家都知道拉扎维教科书上的第十一章的偏执电流电路,其中一个是constant Gm电路,当Rs是串联在非diode连接的NMOS上的时候仿真结果很好,可是从另外一本教科书上是把Rs串联在diode连接的NMOS上,自己做了一下仿真,结果好像相差很远,不知道怎么回事。另外在拉扎维教材上,另外一个电路,就是将Rs串联在PMOS上的情况,他把Rs串联在diode形式的PMOS上,自己也做了仿真,也是跟连在非diode形式的PMOS上的结果相差很大。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计算公式都是相同的,只是后面的情况会导致有的管子被压死。但是如果从计算公式的角度应该跟Rs的位置没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

网友:
把Rs串联在diode那里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是觉得那样不对,仿真结果可以证明。可是为什么呢?是跟反馈有关么?
另外,有一本教科书上有关这方面的电路都是将Rs连在diode形式的MOS上的,另外,拉扎维教科书上也有类似的电路,就是将Rs串联在PMOS上以消除body effect的,难道两本书都错了么?

网友:
回复  bananawolf

    我现在也是觉得那样不对,仿真结果可以证明。可是为什么呢?是跟反馈有关么?
...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自己推一下,是和反馈有关,你那样接就是一个增益大于1的正反馈,正常的电路是一个增益小于1的正反馈。

你说的PMOS那个图11.3b是错的,razavi的书上是颇有些错误的。

楼主:
自己推算了一下,那样果然是环路增益是大于1的,应该是教科书错了。
我看的另外一本教科书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里面有关这方面电路全部都是diode形式的管子串联Rs,看来应该是错了,不过这本书里面对于cadence软件的仿真使用还是很好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呀 有些糊涂,看书太不仔细了...

网友:
自己推算了一下,那样果然是环路增益是大于1的,应该是教科书错了。
我看的另外一本教科书是《模拟集成电路 ...
引用 网友B:

   你那本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是谁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何乐年 王忆编写的
这本书其实挺不错的,对于cadence的使用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B:
这个你自己推一下,是和反馈有关,你那样接就是一个增益大于1的正反馈,正常的电路是一个增益小于 ...
引用 网友C:

  翻了一下书,果然那个图画错了

网友:
    国内的教材,只有讲工具使用的时候不会错。照着manual翻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