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形,还是纯语言,quartus使用茫然中,望指导

楼主(2011-06-09):
一直用图形化编写工程,很方便,模块连接清楚。可是最近发现一些第三方软件synopsys,modelsim对图形的支持不是很好;而且,最近碰到一个高手,他推荐用纯语言写。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建议一开始就不要采用什么图形编程,习惯了图形就不适合后续的发展提高了了。

网友:
图形受限太大,纯语言是主流。

网友:
我一开始就是用图形的,因为感觉这样子非常直观。
但是,就这么用着,做大一点的工程就很麻烦了。

而且你想再次利用,或者用在其他软件上就不行了。

所以,还是建议用语言来描述。

网友:
高手使用 command
进阶高手的途中还是 gui

网友:
逐渐转成语言描述吧。

网友:
可以结合着学习…

一般图形会自动生成描述语言的,你可以先用图形搭一些简单的模块,然后再对照着学些语言。

两者结合慢慢学。

学习语言是王道,可以不拘泥于FPGA设计

网友:
纯语言好,可移植性好,不然你换到xilinx就要重写了。。

网友:
以前用图形,现在学语言

网友:
肯定是语言好了
要是复杂系统你还用原理图的话,那不是累死了

网友:
本科的时候没有用图形化写过,都是用的语言。。

网友:
几个或几十个器件你用手连,当达到上百万门的时候你怎么办?还用图形?
HDL语言才是王道

网友:
当然是语言好了,移植性强

网友:
有的工具比如ACTIVE HDL 使用原理图连接,最终生成 HDL语言,我觉得这样工具是可以用来编写TOP层,认为好处一来是可以换换脑子,整理下思路,以原理图进行设计,另外就是连接图做好了,可以生成代码,这样有图也便于归档也演示等。
但是要是做最基本的 RTL级别的设计 大可不必用原理图的方式啊。

网友:
当然是用语言了,但脑子里一定要有硬件的概念,不能当成软件来整哈,特别是软件人员转型过来的更要注意了。

网友:
我一开始 只用描述语言编写  最近习惯了 语言 图形 结合的 方式 觉得 很方便
呵呵 我是不是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