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实现一个在视频上叠加直线并输出到显示器上的系统

楼主(2011-06-10):
RT,系统的设计要求如下:

1、CVBS视频信号输入(PAL/NTSC双制式),经过AD芯片转换为RGB565/666/888或CCIR601/CCIR656数字信号。
2、数字视频信号输入FPGA或ARM或专用芯片,实现将视频信号(NTSC:720*480 PAL:720*576)放大成1024*768。
3、放大后的视频信号输入到FPGA或ARM或专用芯片,实现在放大的视频上叠加直线的功能。
4、步骤2和步骤3最好是同一块芯片。
5、叠加直线的位置、长短等信息最好可以通过MCU进行控制。
6、叠加了直线的放大视频信号经过DA芯片转换为模拟RGB信号,可直接通过VGA接口以1024*768的分辨率显示在显示器上。

以上系统目的是为了实现在视频上叠加很细的直线,如果在步骤2中未经过视频放大,而直接在原始视频(NTSC:720*480 PAL:720*576)
上叠加直线的话,线宽是会变得很粗。
以上系统是否可以实现,有没有推荐的方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如果是静态图像的话,FPGA内要求资源不大,应该比较容易实现。
画线可以用Bresenham法,MCU只要给每条线的两个端点坐标就可以了。
如果只有一条直线,应该可以不需要缓存,否则至少缓存一帧比较好操作。
如果是要在每一帧添加不同的直线,或者根据帧内容来添加,就需要比较大的缓存。

楼主:
是在视频上实时叠加直线,最多要在同一个屏幕上画8条竖线和8条横线。
有做过类似开发的朋友吗?

网友:
如果只是水平线和垂直线,那画线部分就不需要图像缓存了,
插值部分做个缓存就可以了。

网友:
片外做一个乒乓RAM缓存图像,插值做到实时有点难,可以延迟一帧。MCU通过总线配置直线参数,FPGA直接将直线写入输出RAM中实现叠加。

    设计难点应该在:1、插值算法;2、视频输入、视频处理、视频输出3种时钟域的划分;3、设计吞吐率的匹配及缓冲区大小计算

网友:
直接在NIOS II上个uc gui!容易多了,想叠什么叠什么!放大,你准备用什么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