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ass D 的积分器环路为什么增益普遍设置为2?

楼主(2011-06-10):
class D 的积分器环路为什么增益普遍设置为2?

网友(2012-02-27):
To obtain desirable Power ,
if the second stage gain <2 , then the output swing of first stage is too hign.
if the second stage gain >3, Maybe the feedback resistor is too large ,and so does the  distortion .
Just my opionion.

网友:
Thus , 2 or 3 ,all just OK.

网友(2013-04-03):
回复 网友A:
if the second stage gain >3, Maybe the feedback resistor is too large ,and so does the  distortion .

请问为何反馈电阻大,
distortion也大?

网友:
feedback resistor Rfb>> Rout2 output resistor  of  the second gain stage ,so if Rout2 increase Rfb must be much lar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