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如何把时序图与fsm状态机什么的结合起来?

楼主(2011-06-10):
本人在校学生,有时候看文档的时候,一些时序图什么还是能看的马马虎虎,可以如果要把时序图转化为代码,就有点困难了     比如说做pci总线的东西,看时序的时候看得差不多,但是一结合师兄的代码,就看得有点迷迷糊糊了       所以就想来这里问问,像这种情况的下,能提点建议什么的吗?   或者推荐点书啊什么的    自个儿琢磨琢磨    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先把時序圖攤開來, 切割成幾個狀態,

通常時序圖上的信號0/1轉換的時候就可以切成不同狀態, 你可以用交通號誌來想, 紅燈是狀態0, 綠燈是狀態1, 黃燈是狀態2, 閃紅燈是狀態3, 閃黃燈是狀態4......然後就是在這幾個狀態間切換

學會怎麼切狀態後要編寫FSM就很容易了

网友:
时序图上每次时序改变对应状态机上每次状态改变来看,最好把程序仿真一下就看的懂了。

网友:
你要结合状态机是根据clkin变化还是根据什么变化,还有要看状态间的转换条件。我个人认为看懂了一个以后就没有多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