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用C做硬件描述

楼主(2011-06-10):
大家讨论下如何用C语言做硬件描述啊,什么样的设计适合使用这种方法做

网友:
Verilog就是基于C的一种硬件描述语言,会C的话找本书一天差不多就能写了,语法什么的和C都很像。

VHDL是基于ADA的一种硬件描述语言,不太容易上手。

单纯用C做硬件描述倒是也可以,但是到综合的时候会比较麻烦,而且需要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使用过Verilog做过硬件设计,现在的目标就是在Mentor的Catapult软件上使用C完成硬件设计,发现自己都是在用Verilog的思维写C代码,两种语言在很多细节上还是有些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