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域极点零点虚部不为零,波特图怎么画,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6-10):
用spectre仿真pz看到有时候一些极点或者零点虚部不为零,这个时候波特图该怎么画啊?
另外,请教下高手,什么时候才会出现零点极点虚部不为零的情况?

网友:
根据矢量法画出大致的波特图。 仿真应该能够看到的。
出现虚部不为零的原因是因为零极点出现了二阶的零极点。

网友(2017-08-10):
没明白,这个pz工具感觉很bug,只能跑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