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5)

楼主(2011-06-10):
how are timing constraints developed, such as clock, generated clock, IO timing, exception? What backend team contribute to it?
一个设计的时序约束是怎么写出来的?请大略说明时钟,IO delay,false path, multicycle path是如何得到的?在完成时序约束的过程中,后端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

难度:2

网友:
这些做前端的人应该比较清楚,如果一定要让后端的人来做,我觉得还是要分析rtl代码,找到时钟端口,根据IO上的逻辑链,设个budget,至于mutisycle path,就不清楚了。

网友:
请陈老大赐教

网友:
纯后端的人 不清楚
期待答案

网友:
后端人员根据设计的复杂程度,先估计clock skew的值给前端做综合用。这个clock skew的值就是后面做CTS时的目标值。当然也会出现迭代,如果说预估不准的话。呵呵。

楼主:
时序收敛是后端的一大任务,不可以完全依赖和信任前端提供的SDC,一定要学会自己判断和检查

答案:
clock和generated clock一般由设计spec决定。除非有些个别的local generated clock可以有前端工程师自己添加
IO timing与系统设计有关,应该参考/兼顾其他芯片的IO时序,由前端工程师作出
exception(false path, multicycle path)一般是由前端工程师在做设计时决定的

后端可以提供clock network delay/skew,DRV,以及帮助检查SDC是否合格

网友(2019-10-09):
后端的学习了,责任明确才好干活。

网友(2025-02-15):
检查输入件的正确与否也是必须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