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antenna的时候不能往下跳层,从工艺上怎么解释?

楼主(2011-06-10):
如题,请各位赐教。

一般都只往上跳层,没有好好思考过为什么。

网友:
往下跳线的话,芯片在生成metal的时候,当source/drain未通过top metal连到poly之前,电子还是会往gate上聚集

网友:
我个人理解可以往下跳,但是低层金属不能直接连到poly上,要再跳到高层连下去

网友:
假设说一条金属3层的线出现了antenna。就是说连到gate上的金属3层的面积超过了范围。解决的办法就是将金属3层的面积缩小。保持最小线宽,缩短长度。将这条线截成两段,往高层(4,5,6...)跳。在工艺生产金属3层时,这两段是断开的,因为高层的金属还没做。这样连到gate上的金属3层的面积就变小了。但是如果往低层(1,2)跳,在生产金属3层时,这两段通过低层金属连接在一起,其中一段金属积累的电荷会向另一段传递,从而又积累到gate上。因此,往低层跳没解决问题。所以跳层只往上跳。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可以参考这里 非常硅博客 http://t.cn/aKqWIN 有图片,解释的更清楚

楼主要先理解antenna产生的原因以及芯片制造过程,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往上跳了。 产生antenna要有两个基本条件: 1,antenna报错的metal连接到了poly上。 2,antenna报错的metal 面积比相对应poly的面积大,超过了design rule.   antenna的是制造metal连线的过程(印象中是etch这一步)中导致的metal电贺积聚,每次生产完这一层metal还会进行清洗,这一步会释放掉本层以及一下层所带电贺,以此类推。所以,这个只是制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能够在制造这一层的时候避免掉就OK.
比如Antenna现象是由于Metal 2比gate poly面积大太多倍,那么我在Metal 2靠近gate的地方切断这根Metal 2向上跳了两层用Metal 4再将其连接起来,这样在制造Metal 2的时候就只有一小段Metal 2是和gate poly连接的,其余部分呢只有到了Metal 4造好后才会连起来,那时候Metal 2上面的电贺早释放了,当然也就不会有影响了。 不知道将明白没?呵呵

网友:
有一个带图片的,解释的更清楚  http://t.cn/aKqWIN

网友:
没有人觉得向下跳线也可以修掉的?

网友:
往下跳或往上跳是相对的,看你在哪个位置跳线。假如在gate附近真的没地方,没办法往上跳线,那就在靠diffusiong附近往下跳。也就是相对来说,靠gate附近的layer相对diffusion附近还是高层金属!!!!!更有利于在刻蚀,金属上过多的在没到达gate时,已经向diffusion放电了!

网友(2011-07-10):
理解了就行了,如果attenne比较严重的话,上跳层以后,可能attenne转移到上层金属了,那么你就得再跳下来,

网友(2012-10-05):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是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把第3层金属的antenna effect转移到了第4、5层上?

网友:
理论上讲向下跳也是可以修复antenna的,如果M3长度是1000,超过600会有antenna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跳到M2走400,因为工艺上每做完一层都会有放电处理,所以真正影响的M3不超过600。但是手动跳线很难有足够的空间给你走如此长的线,所以向下跳线理论可行但是很难。
而向上跳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顶层金属一定会连到diffusion,这样顶层金属一定不会有antenna的问题。

网友(2016-07-27):
回复 网友B:

    可以向下跳。但是这个要求比较高,必须同时满足当前metal层总面积不能超过antenna的要求。如果往上跳,只要保证连续的这段metal不超过antenna的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