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nter中IO摆放

楼主(2011-06-10):
在Encounter中,已经有了一个xxx.io文件,导入以后我想在变一变他们的位置,需要手工一个一个去挪吗?

网友:
Also,
you can modify the **.io file to change the locations of the pins

网友:
and reload the new io file

楼主:
在.io里有很多的电源和地,用的都是同一类型的电源IO单元PVDD1AP,我给他们起的名字叫VDD1,VDD2,VDD3我想在.io里用这些名字而不是用PVDD1AP,但是在综合后的.V里,没有对电源的描述,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可以先用addInst -physical -cell PVDD1AP -inst VDD1啊!

网友:
写专门的.v网表对IO及所用到的器件进行指定吧
你说得那个语句不知道

楼主:
导进.io以后,IO是均匀分布在core的周围,我想把他们弄得紧凑一点,是不是也要手工一个一个挪啊

网友:
不用一个一个 在flooplan-edit flooplan里有比较方便的操作
shift instance
space instance
等  比一个一个方便多啦

网友:
edit--pin_editor也可以操作pin

网友(2011-07-20):
版图设计就是一个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