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 模块实例化

楼主(2011-06-10):
请问verilog中根据不同条件实例化如何解决,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2011-11-28):
回复 楼主:

    我知道这个用法, 不知道lz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互相交流一下

    parameter TYPE =0'
    generate
         if(TYPE == 0 ) begin
              type0   u_inst(.......);
         end
         else if (TYPE == 1) begin
               type1   u_inst(.......);
         end
         ......
   endgenerate

网友:
更简单的话直接用宏定义控制

网友(2012-05-09):
`ifdef  ABC
xxx
`elsif BCD
XXX
`endif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不错,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