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把altera fpga里面的配置数据读出来哈

楼主(2011-06-10):
现在没有pof等下载程序,更没有verilog等的程序,以前下载到fpga时是配置在fpga的配置存储器中,现在想把fpga里边的配置数据读出来,该怎么操作,请高手赐教哈!

楼主:
补充一点:现在想把以前fpga里边的配置数据读出来配置另外一块板的FPGA。

网友:
d版也要花点代价的

网友:
  把芯片换过来。

网友:
直接用烧录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