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dence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工具下怎么把电路图打印出来

楼主(2011-06-10):
谁知道在cadence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工具下,怎么把电路图打印出来吗?
我点的是Design>Plot>Submit plot
然后那个 plot option下的Plotter Name 和Paper size无法设置,不知道应该怎么搞?

submit plot

submit plot

plot option

plot option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网友:
用截图软件截图在打印吧,简单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截图软件截下来的图背景是黑色的,这样打印在纸上就不太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在这里截图呢?这个图要是写论文肯定是要自己画的啊

网友:
要好看一般都另外画,比如visio

网友:
截图后取反色,就不黑了

网友:
我知道两种方法
1.截图后反色
2.visio画,元件库eetop上有

网友:
一堆人答非所问!你的菜单操作完全正确!
可惜你的设置没有plotter,安装设置后选择对应的打印机就能打成ps格式,再用ps2pdf转成pdf文件,矢量图很清晰,无限放大!

网友(2011-09-01):
回复 网友B:

    怎么安装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dence 的安装目录下有打印机配置文件的示例,只需要copy到自己的home目录下即可使用打印机的功能了。
我记得示例配置文件的路径应该是CDS_INSTALL/tools/plot/samples/cdsplotinit.sample ,把它copy到自己的目录下改名为.cdsplotinit即可,对了,忘了说一句,CDS_INSTALL指自己的cadence安装目录,这个大家都应该懂得吧

网友(2011-11-22):
同问,知道的大大说说。

网友(2012-07-17):
回复 网友D:

    还是不清楚啊~~求大虾指点 按照你说的把那个文件copy改名到我/home下了 按照楼主的设置图还是不能选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弱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举个例子~我重启了cadence 出现plotter了 但是template file 和options里面的 send plot to 不知道写什么~要保存为abc的图能举个例子不

网友:
回复 网友F:

    额,搞定了 但是只能在win下用pdf看。。。linux打开是白的

网友:
同问啊,我按11楼所说的方法复制过去了,还是说no plotter。。。跪求举例子啊

网友(2013-04-29):
这里有个详细的设置文章。
http://www.eetop.cn/blog/html/03/6503-24670.html

网友(2016-02-03):
电路中添加一个US_8ths的sheet框就行了

网友(2016-04-17):
回复 网友B:

   求问怎样安装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