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不能优化constant的reg

楼主(2011-06-10):
问题:在做形式验证的时候,一些接常数的DFF在DC中是被优化掉的,但是在FV中却没被优化掉,为什么呢?是不是应该设置什么option?
请问哪些大侠知道,请赐教!
急用!谢谢!

网友:
formality 只是验证工具,如何会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验证也要首先将rtl转换成门级的才能验证啊

网友:
DC综合的时候会产生一个svf文件,会记录下来dc是如何优化的,把这个文件load到formality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svf文件是正确保存并正确应用到fv中的,现在的问题是rtl里边相关的一些冗余的器件在fv中没被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