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大侠们指点65nm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1-06-10):
现在小弟有机会接住到65nm,但不知在设计中需要注意一些,请大侠们多来指点指点,这样我们这些小弟都有机会学习学习。

楼主:
是不是从综合就要考虑起呢?例如dont_use cell?一般都有哪些cell?

网友(2011-09-09):
嗯哼,,然后呢

网友:
65nm 设计和以前 90nm, 130nm,180nm设计差别不大啊

就是timing corner 多些 , RC corner多些,  考虑SI ,

看看tsmc guideline,

总体来说和以前的节点类似,  45nm 就很不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5跟65的做法8 9 不离10,在Timing Signoff上面比65复杂点。 DFM上面,在使用TSMC的工艺的话,也更复杂一点点。
一句话,做完了,也就那样子了。
28nm的做法跟40nm的做法区别不大。

网友:
算是吧,

相比65 , 45有很多不一样, 比如 没有FILL1 , 加endcap, DFM 方面更多东西,
corner更多,  主要是看看tsmc guideline, reference flow即可,

28更像40了,

45的账号好难申请啊,tsm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给我发一份tsmc guideline, reference flow吗?
email: yuluw2004@163.com

网友:
这个不好发啊,  最好公司去申请啊,

网友:
那种东西也就是拿来参考参考。
关键是要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

网友:
65nm从文档上看虽然只是多了些要求,但这些要求加上65nm本身的物理特性,还是会带来不少麻烦的,特别是对于之前一直做.13/.18工艺的。

首先Signoff要看的scenario比之前多好多,这也就导致Timing OPT的时候要收敛的view多好多,这样首先PR流程一定要切到MCMM模式,用BCWC会累死,而且OPT的时间也长很多,特别是大规模的项目,不过现在新出现的Signoff ECO工具在能解决一些问题。

其次是65nm在Min/Max不同Corner下的延时漂移更厉害了,而且PR工具的RC Extract引擎和Signoff RC Extract引擎的偏差也变大,这样使得一些Setup/hold要求很严格的路径(比如DDR interface)的收敛变得更难,以前用OPT闭着眼睛也能修的Violation,现在要很仔细的分析data/clock path, 手工place,利用Useful Skew才能搞定。

第三是65nm工艺SI的必查的signoff选项,所以又给原来就苛刻的Timing加了一道限制,特别是PTSI报出来的SI incremental delay很悲观,而且这些路径在AR工具中往往看不到或者猜不准,所以经常导致到了Signoff阶段还发现一大堆SI没有收,所以用适当的Signoff SI工具,提前评估SI,必要的时候用SPEF/SDF反标注的做法来对付SI问题(而且是MCMM的SI哦)。

其他的当然还有一些复杂的Design rule,不过现在的Routing引擎好像对付得比较好啦;至于DFM,65nm的时候还是可选项,TSMC也提供DFM服务,花钱就行;另外还有就是Leakage变大了,特别是高速高温的情况下,Leakage大好多啊,一般项目尽量用LP工艺吧,如果不追求很高速度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2-09-12):
谢谢12楼分享经验

网友(2013-02-05):
12F很棒的分享, 感謝!

网友:
路过 感谢12楼分享经验

网友(2014-06-28):
谢楼上分享经验

网友:
tsmc guideline, reference flow

网友(2015-09-04):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申请tsmc guideline, reference flow?谢谢。

网友(2016-03-16):
感谢讨论,非常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