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 Physical Reference Library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6-10):
小弟才接触ICC,只跟着synopsys的workshop走了一遍。自己上手实践的时候,由于工艺厂家提供的库是给Astro的,我直接把库里边的milkyway database(包含FRAM/CEL/LM文件夹和其他一些文件)拷贝到我的ICC工程设计目录下,用作我的Physical Reference Library,但是好像ICC识别不了库里边的CELL,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我能保证在使用create_mw_library -open -technology ... -mw_reference_library ...时我的mw_reference_library路径设置没有错。谢谢各位大侠指点迷经

楼主:
可能问题没有描述的很清楚,小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公司只有ICC来做布局布线,于是需要用到Milkyway library来做physical reference library,但是工艺厂商只提供了针对Astro的Milkyway library, 这个library可以被ICC正确识别吗?(我自己遇到的情况好像是不能被正确识别。。。)向各位大侠求教,多谢~

楼主:
TO zhq415758192:
谢谢啊大虾~
ICC可以直接调用或者查看mw library吗?我的是ICC 版本是2010 SP2的,求通过GUI或者命令行查看mw library的方法,多谢

网友:
可通过Milkyway -galaxy查看,先open library,再open cell

网友:
不太清楚你在表達什麼~不過有可能是你在windows就解壓縮了MW library導致的~請在linux解壓縮~~

网友(2012-03-26):
回复 网友A:

   我 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打不开CELL,请帮帮忙!

网友:
可以用的 ,ip和cell那些库全都导入了吗?看看有没有落下的

网友(2012-04-25):
试过Artisan 2005年的90nm工艺库,在ICC里可以打开cell的FRAM view, CEL view是空的。
另外库里面也没有TLU/TLUPlus文件。

网友(2013-05-03):
可能是兼容问题吧

网友(2013-07-22):
jianyi changshijianyi减少以、
建议尝试新版本

网友(2014-02-12):
我也遇到打开cel全是空的问题了

网友:
帮忙顶了。

可以和厂家联系一下

网友(2015-06-27):
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楼主的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B(2015-07-28):
将CEL,FRAM,LM底下命名后缀为_1的改为:1试试,用命令rename _1 :1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可以试试吧

网友(2020-09-16):
CEL文件夹好像是可以不用的

网友(2023-01-22):
引用 网友B:
将CEL,FRAM,LM底下命名后缀为_1的改为:1试试,用命令rename _1 :1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可以试试吧 ...

前辈,想问一下如果这些文件夹里没有命名为_1的怎么办例如:HA1_X0_6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