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次遇到奇怪的问题:FPGA板子上的晶振振幅下降,导致fpga不工作。

楼主(2011-06-10):
再次遇到奇怪的问题:FPGA板子上的晶振振幅下降,导致fpga不工作。

板子是好用的,我用其他的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某个程序导致4Vp-p的晶振变到1Vp-p

用的是xilinx的spartan 3 A,我将程序中的chipscope去掉后,时钟恢复正常,再加上chipscope,时钟再次降到1V。

将带上chipscope的程序稍稍做改动(将外部的信号对clk进行了同步),时钟恢复正常。(个人认为这个和时钟的失效没有关系)

用的是ise 13.1 ,之前用ise 11.1的时候也出现个这个问题,当时也没有找到原因,只是将设计中的vhd文件全部考出,重新搭建了设计。

请问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么?,如何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晶振驱动的器件太多了。
晶振的驱动能力不是很强,最好可以加一个时钟驱动器

网友:
可能是你的程序哪有问题导致晶振驱动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我的clk进入fpga后直接接的是DCM,没有接别的东西。

网友:
测试晶振的输出幅度是在哪端测试的,是晶振的输出管脚还是FPGA的输入管脚,如果是FPGA的输入管脚测试的话,有可能程序太大,电流较大,晶振输出到FPGA管脚之间的损耗太大。

网友:
测试一下晶振的管脚是否正常,FPGA内部时钟树管理器应该是不太可能出现问题的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硬件跑过很多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我将工程文件发出来吧,麻烦各位帮我看看。

附件中我将工程文件打包,这个工程很简单,就是对UART串口程序的调试,其功能是当上位机用串口发送一个16进制的数“M”时,FPGA会返回“M+1”、“M+2”。。。直到“M+i”=A0为止。
    附件中还用一个vhd文件,当用此文件替代工程中的同名文件时,晶振的振幅回复正常。(附图中是调试结果)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把你的所有文件都封在一个vhd里,综合后生成没有问题的ngc,然后用这个ngc与chipscope放一起再综合。看看这样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问了xilinx的工程师,哈哈,收益良多,感谢朱工!

问题是我将chipscope的clk设置成为dcm的输出,这是不对的,应该接到时钟树上。

dcm的输出通过BUFG接入时钟树。

虽然我还是不太明白为何会影响晶振振幅,但是将这个问题修正以后,确实板子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