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synopsys那系列软件破解后启动license出错

楼主(2011-06-10):
今天在自己的电脑上重新装一遍synopsys那一系列工具后来破解时,启动lmgrd出现了问题,具体如下:

从第一张图片可以看到,本来license破解已经成功了,并且已经启动SCL中的lmgrd成功了,但是后面就报错,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然后就顺理成章的不能启动license了。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个情况,还有就是怎么解决呀?
PS:记得以前安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忘记怎么解决的了。
再PS:自己试过手动在usr中创建tmp这个文件夹,然后就不报这个错误了,但是报the license manager running as root, there is a potential danger which is not recommende(大意是这样,具体记不清楚了)

网友:
手动创建tmp文件夹,然后更改权限

网友:
沒權限寫入吧~

网友:
是说snpslmd对tmp文件夹没有写权限吧?
吧这个权限加入试试

网友:
手动在创建一下缺少的那个文件
另外你把.bachrc(或者.cshrc)脚本修改完之后source一下,使它生效。

网友(2011-08-09):
i think it is a permission problem ............

网友:
好像是license第2行指定的路径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