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如何实现单端转差分输出?

楼主(2011-06-10):
如题。

网友:
把差分对两边的结构设计成对称不就行了么?一般单端输出的差分对有一边的负载电流源是通过栅极连到漏极自偏置的,只要把栅极和漏极的连接断开,通过外部偏置电路给栅极提供偏置电压,这样就成了双端输出的差分对啊。

网友:
学习了 坐等精彩答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相应的资料文档啊~~~

网友(2013-07-09):
怎么实现单端转差分,并且输出差分信号的中间电平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