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DC中analog input B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11):
麻烦大牛给解释下,它与采样速率有无关联?谢谢!

网友:
在ADC中,也叫ERBW(Effective Resolution Bandwdith)。
主要与switched-cap. sampling network(equivalent to RC network)有关,比如switch Ron的阻值及平坦度等。ERBW与采样速率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有些ADC ERBW会比其采样频率还要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