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相时钟的实现?

楼主(2011-06-11):
由CLK1实现如图的四项时钟呢?
其中的关键是,如何使用简单的逻辑电路由CLK1实现CLK3.
即做90度的延迟。
不要告诉我用PLL啊

4phase clocks

4phase clocks

网友:
2分频然后xor就可以实现你的波形

楼主:
出不来吧?CLK3的上升下降沿哪里来啊?

楼主:
各位站友,有无好的办法呢?

网友(2011-11-21):
你去看xilinx的网站上用这个资料

网友:
先做一个2倍频率的周期信号,将其分频(上升沿触发)得到其中一组信号,在将2倍频率的周期信号反向后在分频(上升沿触发)后得到另一组信号.

网友:
将clk1其分频(上升沿触发)得到其中一组信号,在将clk1信号反向后在分频(上升沿触发)后得到另一组信号. 将得到的 两组信号XOR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A(2024-12-19):
大佬 是异或还是同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 是异或还是同或

异或就可以,clk1与clk1/2异或出来相差90,再分别反相,但是上升沿之间会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