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6.6中如何关闭一个项目????

楼主(2011-06-11):
谁知道在modelsim中如何关闭一个项目?菜单中没这个选项,倒是在更改目录的时候会提示会关闭项目。
modelsim设计的真TMD狗屎,用着真TMD的别扭!!

网友:
file->close

modelsim确实很拗,所以你可能需要一点耐心。。
或者,用脚本。

楼主:
谢谢刚才找到了,在project tab下,点右键,会有这个选项。

楼主:
    刚看了一下,在选中project标签的情况下,file中还真没有close project这一项,不知道是不是菜单中根本就没有

网友:
可能跟版本有关。。。。。
我用的是6.5d

网友(2012-07-11):
其实无须关闭,在file\change directiory 直接关闭原工程,同时打开新工程目录

网友:
或者输入命令:quit -sim

网友:
在workplace中右键后close project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