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一个数字后端的问题~DC里面为什么扇出数越多,等效线越长?

楼主(2011-06-11):
如题:

在在DC工艺库里面(*.lib文件)~

为什么扇出数越多,等效线长越长?

如下:
fanout_length(1,28.84);
fanout_length(2,57.4);
fanout_length(3,91.56);
fanout_length(4,163.8);
fanout_length(5,201.950);
fanout_length(6,249.34);
fanout_length(7,269.50);
fanout_length(8,431.2);
fanout_length(9,443.8);
fanout_length(10,553.0);
fanout_length(11,704.2);
fanout_length(12,789.6);

网友:
在很久很久以前,Synopsys还只会做综合,Cadence还只会做P&R时,综合时为了估计线上的负载,发明了这个wire load model。而一条线上,除了fanin就是fanout了,所以只好用fanout来预估线长。而最合理的方法自然就是扇出数越多,等效线越长,你总不能认为反过来更合理吧。

网友(2012-02-11):
很難懂嗎? fanout越多, wire loading就越多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