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G手机为何待机时间短

楼主(2011-06-12):
请教:为何手机工作在3G模式时电池耗电快?如我的E72用联通3G卡只工作3天,而移动卡可以工作5天?

网友(2011-08-16):
用移动卡不搜W网络,用联通卡时设置为GSM模式就一样了吧

网友:
搜索和连接3G网络要比连GSM网络的功耗大很多,因为3G网络的数据传输速率要快很多,而且如果用只能手机的话耗电量会更大~~

网友(2011-11-08):
这个也有反常的时候,如果你到一个信号比较差得地方,比如多径衰减很大的地方,这种情况正相反,你会发现2G网络的手机耗电很快,而3G的却不是很明显,原因在于2G手机抗多径能力差,经常找不到网络要搜索网络,而搜索网络是最耗电的,而3G手机由于采用CDMA方式,所以抗多径能力强,反而不需要搜索网络,这时你会发现3G比2G更省电,当然LTE系统由于采用了OFDM调制,抗多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而且还去除了3G中普遍存在的呼吸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