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27)

楼主(2011-06-12):
Continue from previous question, if adding one more DFT timing constraint, how do you handle the multiple SDC? Using Encounter or ICC commands, please explain the detail what you do.

继续#26的问题,如果再给一个DFT时序约束,在后端流程中,你如何处理多个SDC?假设使用Encounter或者ICC,请详细介绍如何设置

难度:3

网友:
在function的SDC中添加DFT clock,并设好case,在place_opt之后把这些DFT 的case remove掉,然后build tree,一般情况下TEST 的clock 和function的clock 会有一个mux来选择,在这个mux的点上要注意,如果TEST的clock把function的tree拖长了,则要设floating value了。好像shift或capture和的clock和function的cloc是同频的,如果这三个clock不是同一个,应该要设inter clock balance吧。DFT那块实在不熟悉。说得不当之处,还望指正。3Q。

楼主:
简单地说就是使用MMMC。

在Encounter里面,要逐步定义,
create_library_set
create_op_cond
create_rc_corner
create_delay_corner
createPowerDomain
create_constraint_mode
create_analysis_view
set_default_view
set_timing_derate

2楼梯到的属于高超坐庄技巧,需要对设计和SDC仔细分析,下一个问题就与之相关

网友(2020-03-21):
MMMC在不加DFT的情况下也需要看吧,虽然说现在的芯片基本都有DF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