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面试时的一道T型网络输入电阻题,求解

楼主(2011-06-12):
A/D面试时,问的一道面试题,当时用数学方法推导的,但是面试官不满意因为可以很直观算出不用数学方法.请问一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算出?

网友:
我猜想应该是R-2R 网络哦
不过你画的这个貌似有点问题。
DA中比较常见。
R-2R结构中从任意一个节点往下看电阻都是一样的,可以从第一节开递归 Allen书上DA那章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画的是有问题,正常情况下从最后一组开始算起,都是一样的,一直可以推到第一级,

网友:
无限电阻网络增加或减少有限个电阻节点对其等效阻值无影响,设整个网络电阻为Rin,Rin并联一个R,再串联一个R,它等于原网络,所以Rin*R/(Rin+R)+R=Rin,解得Rin=R(1+根号5)/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这个眼观应该不明了,毕竟是一个无理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要是R-2R就简单,当时我也想是不是面试官画错了.但我想他应该不会画错,因为他还看了我用数学推的过程.

网友:
电路分析里面的考试题嘛

网友:
5楼的方法应该是对的,但是要说直观的算出。。。难道要直接能看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dddd

网友:
估计考官是说:当年老子把这题都背下来了,看一眼就知道答案

网友:
不负责任的考官,是我的话还要鼓励数学计算,这代表了能力和思维方式,顶LZ

网友:
竖的那个应该是2R,除咯最后一个...这个就是从每一级看下去都是R.

网友:
    难道竖的都是2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