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流水线ADC数字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1-06-12):
小弟才接触流水线ADC digital calibration不久,对于采用并联一慢速高精度ADC进行校准有些疑惑之处,若流水线ADC的级数为12级,则其“粗糙”分辨率为12,另假设并联sigma-delta ADC分辨率为16,这两个ADC输出的数字量明显会有很大差别,若将两者差值作为LMS算法中的错误量,显然是不合理的,不知具体是如何处理的?我直接用理想的12bit量化器进行校准,校准前后几乎没有差别,还望高手指教,在此谢过了~另外我参考的文献是Yun Chiu的Least mean square adaptive digital background calibration of pipelined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s

网友:
主ADC是高速低精度,参考ADC是慢速高精度,两者输出虽精度不同,但是幅值范围都相同
两者输出做差值作为LMS算法的代价函数,为什么lz认为会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