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317for5141安装问题

楼主(2011-06-12):
在CentOS4.8 x86_64上安装assura 317 for IC5141,配置好license,ASSURAHOME 和 PATH后,启动icfb,出现如下错误:
Load shared object file /home/EDA/Cadence/ASSURA/tools/assura/lib/libavview.so
*WARNING* dlopen: /home/EDA/Cadence/ASSURA/tools.lnx86/assura/lib/libavview.so: /home/EDA/Cadence/ASSURA/tools.lnx86/assura/lib/libavview.so: undefined symbol: ilErrSet3
*WARNING* Failed to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home/EDA/Cadence/ASSURA/tools/assura/lib/libavview.so
*WARNING* Assura has not been installed in this hierarchy.

ASSURA菜单无法启动

查看版本( assura -v )没有问题 (Version av3.1: Production:dfII5.1.41 Release:3.1.7)

输入avview可以启动图形界面,但是出现很多warning,主要是下面这种:

*WARNING* Cannot find /home/EDA/Cadence/ASSURA317/tools.lnx86/dfII/etc/tools/layout directory to load environment variables
*WARNING* envGetVal: could not find tool[.partition] 'layout'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再顶一个 赚积分下新版本http://bbs.eetop.cn/?fromuid=502621

网友:
is 3.17 a good version?

网友(2011-09-29):
is it cdb or oa?

网友(2013-06-02):
Is it work with Ic615?

网友(2013-07-16):
317不是OA版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你的cds.lib中有没有定义OA的库,删除其中的avTech

avview中的warning很正常,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