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控制iic器件,但是硬件上没有iic总线上拉,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1-06-12):
做硬件的忘了iic总线上的上拉了!!现在要用fpga操作iic接口的AD!请问各位谁知道应该怎么做呢?可不可以使用fpga的io口的上拉呢?谢谢!

网友:
依赖于你采用的具体FPGA ,但是我觉得一般内部上啦电阻大,而I2C的上拉在2K-4K 不好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