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ler cascode和telescope cascode,folded cascode到底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1-06-12):
如题:这三种共源共栅的结构都分别什么区别啊 求详细指导啊

网友:
miller cascode电路图啥样子呢
看看电路图

网友:
望高手简明扼要回答,不是书本上复杂的推到。

网友:
不知道第一个是什么

网友(2011-07-20):
Miller cascode 有点儿迷糊,telescope cascode的输出电阻大,但是以减小输入范围和输出摆幅为代价,folded cascade 就是为了弥补telescope cascode小输入范围,而出现的。但是是以增加功耗和减小输出电阻为代价的。具体的看下电路图就知道。

cascode的好像具有减少输入端的miller效应作用

网友:
旁观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miller cascode引入了电容补偿来抵消掉零点得吧,反馈电容接在cascode源端或漏端

网友:
单向导通,阻断原来电容产生的快速通路..

网友(2012-04-07):
楼主不会是问 俩级cascode带miller补偿的吧 ?

网友(2012-06-26):
同问,不知道哪位能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2021-12-20):
讨论问题至少得上个图啊